K55VM主板没显示,外接有显示,换屏线同样,独立显卡的

楼主(2016-08-24):
K55VM主板没显示,外接有显示,换屏线同样,独立显卡的,之前是不停闪屏,后来就不显示就大神相助!!!

网友:
是不是屏线接口下面一张黄胶纸 贴着两个电阻那款?

网友:
有可能顯示晶片空焊吧 之前遇到過幾次

网友:
是的,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