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里小6子,iPhone6 WIFI信号差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24):
窝里小6子,iPhone6 WIFI信号差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WIFI信号差

  【客户描述】:WIFI信号连不上,连上信号差,WIFI芯片已经换过。

  【维修过程】:开机测试,WIFI能打开,搜索不到信号,拆机发现WIFI天线连接铁片没装好。如图所示:

图1 iPhone6 WIFI信号差维修

  把铁片装好后WIFI能收到信号,连上以后信号很不稳定。

  客户已经换过WIFI芯片,先排除WIFI芯片问题。量测WIFI信号接收相关电路,WIFI信号接收电路上有滤波器电容电阻等。如图所示:

图2 iPhone6 WIFI信号差维修

  经过测量发现电容C5133_RF短路,实物图位置如下:

图3 iPhone6 WIFI信号差维修

  把电容换掉,再开机测试信号稳定。WIFI信号的指示不会再跳,此机修复。

图4 iPhone6 WIFI信号差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电脑维修公众号: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 xinxunwei

网友A:
迅维手机培训多少钱

网友:
wifi信号弱的换好几台都是那条4个扣子的铁片

网友:
受教了   这个电容容易坏么?

网友:
嗯 不错 这个问题会遇到 谢谢分享

网友:
理论很重要,,迅维培训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手机培训多少钱

看你学什么科目了。联系QQ981775188

网友:
估计都是客户自己在拆装的时候 铁片没弄好 导致那个电容短路

网友:
看来以后装机也得注意了

网友:
谢谢分享,mei 分了,就是累

网友B:
没找到C5133_RF这个电容,而且这个电容好像本来就接地,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C5133_RF这个电容,而且这个电容好像本来就接地,不知道对不对?

只找到C5131_RF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图纸有问题吧 找不到此电容

网友:
又长经验了啊,好东西

网友:
大神又来压底资料了

网友:
待确认,没有遇到过,多半都是天线问题

网友:
这个实例可能有错误

网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WIFI信号差

  【客户描述】:WIFI信号连不上,连上信号差,WIFI芯片已经换过。

  【维修过程】:开机测试,WIFI能打开,搜索不到信号,拆机发现WIFI天线连接铁片没装好。如图所示:

图1 iPhone6 WIFI信号差维修

  把铁片装好后WIFI能收到信号,连上以后信号很不稳定。

  客户已经换过WIFI芯片,先排除WIFI芯片问题。量测WIFI信号接收相关电路,WIFI信号接收电路上有滤波器电容电阻等。如图所示:

图2 iPhone6 WIFI信号差维修

  经过测量发现电容C5133_RF短路,实物图位置如下:

图3 iPhone6 WIFI信号差维修

  把电容换掉,再开机测试信号稳定。WIFI信号的指示不会再跳,此机修复。

图4 iPhone6 WIFI信号差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咨询电话:0755-27391022、61506418、61506511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电脑维修公众号: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 xinxun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