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改集显

楼主(2016-08-24):
0809000这破显卡要是坏了,做都做不好的,要么换要么改集显,把图上钩的那些东西去掉就OK了

部分说明 标示有错误  详细请见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4698-1-1.html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把显卡电感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把显卡电感去掉

有些只取电感不行 要把上下管和供电芯片一起取了 这个因机器而异···

网友:
这个显卡很好做啊,怎么会做不好呢。又便宜

网友:
改集显没有成本

网友:
取掉图中标示的机器就可以亮?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了就少走弯路

网友:
把独立显卡在BIOS禁用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图没传一个

网友:
取了电感也不行吗

网友:
把独显供电这些去了是吧

网友:
曾经弄过索尼的改集显,那个机器是通过开关切换的

网友:
每次看到该集显都是一阵阵激动,,,,,,,,,,,,,,

网友:
楼主要是在能给讲讲为啥去掉这些就更好

网友:
要刷BIOS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