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 V2

楼主(2016-08-24):
内存,cpu,桥供电都有,换掉CPU-FAN旁边的822没用,然后换掉内存槽右边的822还是没用。复位灯长亮,点了没反应,也不跑码。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求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
应该就是不跑码的问题,但是EN脚有电压,场馆也有也有1V多的电压,没思路了,求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有没有复位呢,如果有复位不跑码就测测 各个数据线的阻值 刷BIOS  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复位呢,如果有复位不跑码就测测 各个数据线的阻值 刷BIOS  时钟芯片

有复位,点了复位,灯闪了一下,现在是各大电压都有,就是不跑码。我就是自己摸索,现在没思路了,所以来网上问问各位师傅

网友:
华硕822不止一个容易坏吧

网友:
你测CPU的时钟复位PG是否正常。

网友B:
按步就班的查吧,从供电、时钟、复位,然后到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步就班的查吧,从供电、时钟、复位,然后到BIOS

我试试,实在不行就刷bios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