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IPONE6 的 PPGPU 电压 能测到吗? 还有阻值70左右正常吗?

楼主(2016-08-24):
IPONE6 的  PPGPU 电压 能测到吗? 还有阻值70左右正常吗?
我接了几个苹果6,PP GPU电路测量接地,电路上的电容 两端对地都是通的,但是还能测到对地阻值,有60-70左右,这样正常吗?
群里有人说 测不到是正常的,那怎么确定GPU这路工作没问题?其他的 PP CPU  SOC  1V8 1V2  NAND 等电路 都是测到正常的阻值和 电压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 电压.我在机器正常时也测试不到.不知为什么.问高手这个电压什么时候能测试到..........

接屏幕才能侧到

网友:
60-70正常的,电压亮屏才测到。

网友:
是啊 阻值应该是对的

网友:
阻值正常,亮屏还去测它干嘛??

网友:
阻值对的,GPU是最后一组电压,要显示后才有

网友:
大神又来压底资料了

网友B:
实际维修时,不开机是测不到PP_GPU供电的,GPU供电一般快速维修时只考虑开和短即可,其它不用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维修时,不开机是测不到PP_GPU供电的,GPU供电一般快速维修时只考虑开和短即可,其它不用研究

一看就是手机维修中的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