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掉电

楼主(2016-08-24):
进系统几分钟掉电  进bios8秒掉电 裸板也掉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第一先刷BIOS,检查散热是否正常

网友:
刷BIOS没用吧

网友:
掉电 bios刷刷

网友:
亲  解决了没啊   la-963  求bios啊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啊    贡献个bios吧 la963

网友:
我的是屏亮后30秒内就掉电

网友:
什么设备  亮出来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