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投影仪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

楼主(2016-08-24):
爱普生投影仪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

  投影仪作为一种大屏幕显示设备,正逐步在各行各业得到广泛的应用。由于部分用户对投影仪缺乏了解和使用经验,加上日常使用中操作不规范,缺少对机器的维护保养,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那么该如何解决呢?下面小编给大家解析爱普生投影仪八种常见的故障现象及解决方法,以供参考。

爱普生投影仪 图1

  故障一:爱普生投影机在接通电源后无反应

爱普生投影仪 图2

  故障原因:

  投影机在接通电源后,无任何反应,说明投影机的电源供电部分很可能发生了问题,电源供电部分可能是内部电源故障也可能是外部电源故障。

  处理办法:

  先检查一下投影机的外接电源规格是否与投影机所要求的标准相同,比方说要是外接电源插座没有接地或者投影机使用的电源连接线不是投影机随机配备的,这都有可能造成投影机电源输入不正常;一旦确定外接电源正常的话,你就可以断定投影机内部供电电路发生损坏,此时只有重新更换新的投影机内部供电电源。

  故障二:投影机在工作中突然关机

爱普生投影仪 图3

  故障原因:

  投影机在工作过程中要是突然关机的话,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用户在操作时可能不小心切断了投影机的电源;二是投影仪自身出现问题。

  处理办法:

  先检查一下是不是人为因素导致投影机关闭的,在排除这种情况后,就说明投影机本身有问题,而且很有可能是热保护引起的。现在有许多投影机为延长投影机寿命,常采用一种自我热保护功能,遇到投影机内部有太大热量产生时,投影机的工作状态就会自动工作在这种保护状态下,将投影机自动关闭掉,在这个状态下,投影机对任何外界的输入控制是不作任何应答的;因此出现这种情况时,你不要担心投影机会突然发生故障,你只要在投影机自动关机后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按照普通的开机顺序来打开投影机,就能让投影机恢复正常工作了。

  故障三:投影机不显示图像

  首先检测电脑显示是否正常,电脑显示频率是不是与投影机的频率一致,接下来确认投影机的电源线、与电脑的VGA连接线是否损坏,是否已经按照说明书正确连接,如果前面两步都正常的话,检查投影机的指示灯和风扇是否正常运转,如果都正常的话,建议送专业维修店维修。

爱普生投影仪 图4

  故障四:投影画面会出现白色或蓝紫色斑块

爱普生投影仪 图5

  故障原因:

  投影画面会出现一片白色甚至有蓝紫色斑块现象说明投影机内部光学系统中的红色偏振片损坏。

  处理办法:

  这样投影机投影出来的图像就会出现偏色现象,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重新更换一个新的红色偏振片。不过这种红色偏振片的更换操作,需要打开投影机的外壳,但由于投影机内部存在高电压,可能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因此最好还是请专业维修人员来更换红色偏振片。

  故障五:投影机更换了电源线后可以恢复正常工作

爱普生投影仪 图6

  故障原因:

  如果投影机在原先不能工作换了电源线后能正常工作的话,就说明投影机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应该是出在投影机电源线上。一般来说次品投影机的电源线规格及兼容性与正品的投影机的电源线规格及兼容性会有很明显的差别,一旦使用了次品投影机电源线的话,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产品使用的稳定性。

  处理办法:

  购买时一定要当场把投影机的电源试验一下,另外还应该检查投影机的正常工作电压是否为220伏。

  故障六:投影仪亮度不够

爱普生投影仪 图7

  故障原因:

  这种情况有三种可能:工作模式没有调整、亮度设置未设置好、灯泡老化。

  处理办法:

  1、你可以在设置里面看一下工作模式,是不是在低亮度(或节能)模式;调整到正常模式就行了。

  2、你可以在设置里面看一下亮度、对比度的值,是不是太低了;调整到正常值就行了。

  3、是不是使用时间长了,灯泡老化了,这样的话就只能换灯了。

  故障七:在使用过程中经常自动重启关机

  投影机在使用过程如果出现了自动重启或者关机现象,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原因可能是投影机主板、连接线等出现损坏,接触不良导致的,如果出现此种情况,请逐步验证是哪方面出现接触不良,采取针对性对策,如自己缺少配件更换或者维修难度大,就需要送到售后进行维修。

爱普生投影仪 图8

  第二种原因可能是由于投影机自身保护设置导致的,为了保护投影机不因使用温度过高导致烧毁,在出厂前厂家都会设置机身温度保护系统,当温度达到预定的值时,投影机便会自动断电以保护其不烧坏。如果出现此种情况,建议拆开机身,检查风扇是否正常运作,定期清理风扇和机身灰层,并且注意投影机工作环境,尽量避免在高温环境中使用。

  第三种的原因可能是投影机跟电脑相似,也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在使用过程中程序出现絮乱,也会导致无限的重启或者关机,这个时候我们按照说明书说的按下投影机的reset按钮五秒,让投影机重置至出厂状态,一般就能解决。

  故障八:投影仪灯泡突然不亮

爱普生投影仪 图9

  故障原因:取消Stand by造成灯泡不亮或灯泡报废

  处理办法:

  首先检查一下投影仪控制面板上是否有Stand by按钮,如果有的话可以尝试按一下该按钮,因为有可能是取消了Stand by造成灯泡不亮。如果故障还是无法解决,此时可以更换或者切换到备用灯泡,看看备用灯泡是否正常,倘若正常的话,就证明原来的投影灯泡已经报废。

  要是备用灯泡也不正常,就表明EPSON投影仪本身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投影仪中电源部分出现了故障,也有可能是内部工作回路出现了问题,此时你必须联系专业维修人员来修理,或者直接送回原厂进行处理。

  以上是小编整理的关于爱普生投影仪的八种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的介绍,以方便大家在日常使用中出现这种问题时可以及时进行维修,避免影响工作。如果出现大的问题,建议大家还是把投影仪送到维修点进行检修。

网友:
说的太简单,实用性不强,纯理论,来点教学维修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