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液晶电视闪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8-24):
小米液晶电视闪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如今,许多家庭在购置电视时都选液晶电视,市场上液晶电视的品牌也很多,但是无论哪种品牌的液晶电视,在日常使用时都有可能出现闪屏的现象,小米电视也不例外。小米液晶电视闪屏怎么办呢?如何解决呢?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小米液晶电视出现闪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小米液晶电视闪屏 图1

  一、什么是电视闪屏?

  闪屏原是电脑显示屏的专业一种术语,现已用在广大显示屏产品之上。闪屏是指显示器在运行时,屏幕出现闪动,如画面抖动,出现横条竖条等现象。一般电视闪屏是通病,不单单只会出现在小米液晶电视上,其他液晶电视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小米液晶电视闪屏 图2

  二、小米液晶电视闪屏的原因:

  总的来说,小米液晶电视出现闪屏的原因可以分为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

  (一)外部原因:

  1、电视输入信号不稳定

  2、电压不稳定

  3、显示屏连接线不稳定

  (二)内部原因:

  1、液晶屏出现问题

  2、内部高压板里芯片有问题

  3、电视机的驱动电路稳定性不好

  三、小米液晶电视闪屏解决办法:

  (一)小米液晶电视闪屏外部原因处理办法:

  1、如果是信号问题那么不着急,等信号稳定后自然不会再出现;

  2、如果是电压不稳定,建议先关闭电视等电压恢复正常再使用,以免损害电视;

  3、至于连接线连接不稳定,这只需把电源关闭后连接好即可,这些问题都容易解决。

  (二)小米液晶电视闪屏内部原因处理办法:

  1、液晶屏出现问题,LED灯管坏了,这就需要拿到维修店维修;

  2、液晶电视内部高压板里芯片坏了,导致高压板电压输出到屏幕不稳定,这也可能导致闪屏现象,同样也必须拿到维修店进行维修。

  3、液晶电视内部驱动电路不稳定或损坏,则请到维修店或专业人士处修理。

  以上是小米液晶电视闪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的详细介绍,当小米电视出现闪屏后,可以先自己判断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然后根据上述的状况,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法。

  液晶电视闪屏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4753-1.html

网友:
纯粹是在扯蛋。

网友(2016-10-06):
蛋痛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