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笔记本 版号 DAOTWDMB6F0 不出VCCSA

楼主(2016-08-24):
小麦笔记本 版号 DAOTWDMB6F0 待机0.012左右正常, 触发到0.15左右就掉电, 经查发现, 除CPU电压外,1.8V 1.5V 1.05V都有电压, VCCSA瞬间电压,断开 PU9的16脚PG, 就不掉电了,说明问题出在VCCSA上, 查供电和EN正常, 触发瞬间有电压, 请问一下,这个TPS51462的条件还有哪些呢, 随便说一下,我拿到的主板感觉少了些东西 23456脚都没有接东西, 不知道是设计问题, 还是被人为反动过,另外 14脚和15脚在不装CPU时,对地阻值600多,装上CPU, 2个脚的阻值不一样,不知道对VCCSA的产生有什么影响
还有,TPS51461和TPS51462脚位好像都一样, 代换了一下,故障一样,

补充内容 (2016-8-25 09:08):
电脑已经修好了,确实是被人为动过, 按图纸把电阻电容补全,VCCSA0.9V产生, 亮机

网友:
把那空白的地方原件补好看看

网友A:
看看16脚PG   有没有出来过   没有就查反馈

网友:
应该换颗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16脚PG   有没有出来过   没有就查反馈

故意断开这个脚, 看电压出不出来

网友:
估计被动手脚了,,旁边的电阻电容被风枪 吹 扔了

网友:
二代和三代CPU应该通用吧, 我只有二代的CPU

网友:
你都知道有别人做过手脚了 那肯定是要补齐了元器件呀  这个还有原件标识 好搞 先补齐了那些电阻 必要的电容再说

网友:
R236对应的COMP脚的这个电阻呢?还有旁边那根飞线。

网友:
看图纸看不出来吗

网友:
感觉被人动过手脚的  电阻都没了  先补好吧

网友:
找到数据手册,好好查一下

网友:
少东西了,不是图纸上有标明吗?而且你这不是有图纸吗

网友:
要我就把vccs 连在1.05上 断开 pg

网友:
这个要补上缺少元件再看看。

网友:
补回掉件的试试

网友(2016-09-23):
求教如何断开16脚PG

网友:
二修 人为故障

网友(2018-06-05):
有图纸就比较好办,没图不悲催了

网友:
这个本子我也修过  当时没找到图纸 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