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05 bios 不开机就刷

楼主(2016-08-24):
b505 bios 不开机就刷

网友:
楼主这个是显卡上的BIOS吗?

网友(2017-08-02):
按开机键开机灯闪一下就没了。刷BIOS好使吗?????

网友(2018-03-12):
确定是好的。我的不显示。测了一下各个电压都正常。喇叭也不报警刷了这个BIOS就好了。

网友(2020-06-15):
刷了试试再说。

网友(2022-09-09):
不亮机是刷BIOS好还是烤桥好

网友:
烤桥一般烤南桥(带黑色散热片)还是北桥,以前一烤南桥就好,现在烤不好了

网友(2024-11-28):
听说大佬这个好使,我也下载来试试。本来是好的,我清理完风扇,散热没有装合适,进了一下BIOS启动PE没启动起来,然后再关机就触发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