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不通电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6-08-24):
主板点开关没反应,开关电压正常,IO的开启电压正常

IO有少许腐蚀,但各脚电压基本正常,后来发现主板强加电,可以开机,那就跑跑线路吧

发现这里断线了,非常不明显,肉眼都看不出来有断线,用导线连上,焊工还可以吧,通电正常点亮了

抹点绿漆手工啦。

网友:
最好打一下阻值,要是短路的 强制上电怕烧严重了

网友A:
断线的那里是PSON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的那里是PSON吗?

是的,是IO至电源绿色线的,很细,基本肉眼看不出来有断线。

网友:
收银子啦!恭喜楼主!

网友:
难道又是PSON断线,强制上电的时候还是先测下全板的供电对地值吧

网友:
修板还得细心

网友:
H81还包修的吧

网友:
跑个线搞半天,不值当啊,有修过华硕的H61也是绿线断了,不过在板子的边边上,很容易碰断

网友:
IO到PS_ON断线了, ?

网友:
断线,现在的板子线太细了,很容易受潮断线

网友:
pson  断线 跟spd一样 越来越多了

网友:
厉害啊。。这么细的线也能焊的上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这样断线都能找到,好眼力。

网友:
发现技嘉的H81很容易断线。都是灰尘太多氧化导致断线的。

网友:
新手路过  嘻嘻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同样的毛病,抽空也试试

网友(2016-11-19):
直接一坨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