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IG41MX-Q3主板集显死机问题

楼主(2016-08-24):
磐正IG41MX-Q3主板集显死机问题,有时进系统后,有时开机启动后,想问是什么问题引起的。BIOS已刷过。

网友:
死机的时候电压正常吗?可以换CPU和内存看下

网友:
也可以考虑显存是不是也坏了 接头短路

网友:
主板电压确少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