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A700 BIOS 绝对好用

楼主(2016-08-24):
今天接一台联想一体机A700 客户不小心设了BIOSpassword 无法进系统 从网下载2个BIOS都点不亮 正好客户说单位还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没有办法只能叫他把机器搬过来。拷贝下来再复制上去好了。也看到很多人想要一个正确的BIOS 所以传上去看看有没有能帮上别人一点 好用点个赞 谢谢

网友:
正好遇到一个开机10秒进节能模式的,论坛说是BIOS问题不知道你这个对不对

网友:
两个BIOS都刷了,现象还是原来的。。。。。

网友:
有验证的吗

网友:
BIOS 绝对是好的 刷了不行肯定是其他问题了。

网友A:
这机器分2款,同样型号,显卡型号不同,一个A卡晶体是小的,另一个是大的,

网友:
这种bios  很少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分2款,同样型号,显卡型号不同,一个A卡晶体是小的,另一个是大的,

厉害 分的这么清楚   那他们的 bios 是不一样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厉害 分的这么清楚   那他们的 bios 是不一样的了?

我正在修这款机器,能不知道吗?
测试了,BIOS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修这款机器,能不知道吗?
测试了,BIOS不通用!!!

哦哦  我就是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