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vs5电压偏低

楼主(2016-08-24):
版号:DAOR62MB6E1
机器故障开始是触发电流上0.1 电压没出来。 待机正常 测+3VS5  3.3V  +5VS5才2.3V当时看了下芯片第9脚有点发黑,摸着发热,直接换了个芯片,在摸还是发热。桥也发热厉害 把桥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只是桥不发热了 , 后面测发现11脚VCC  0V  PC228 短路引起  芯片也不烫了。5VS5 还是2.3  现在测VIN1脚19V  12脚FB 5 V  11脚VCC 5v  6脚5VPCU 5V  10脚BST 待机5V开机升压6.6V       13脚EN 3.3  PC237 PC242滤波也都换了。 开始判断是后续拉低。直接加电5V 没发现拉低。  +5VS5_S没去其它地方。+5VS5 去的都是芯片 还有个转换电路排除了也不是他引起的。

网友:
反馈会引起

网友:
反馈应该是没问题的。图纸上那些电阻都没装。  参照3VS5的芯片看 电压都是5V

网友:
会不会板层拉低了

网友A:
把+5VS烧鸡大法试试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5VS烧鸡大法试试看呗

烧鸡已经烧过了 没问题 电压也不会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