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台ACER V3-571G的维修 和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6-08-24):
同行送来一台笔记本V3-571G,不加电,拆开后裸板量得主板短路,测得5V 和3V中有一个直通19V了,断开电感后极还有一组对地只有几十了,明显后极短路,烧机大法得到南桥坏的结果,拆掉南桥,对地好一些了,但还是明显有偏低,再烧,得一个BP=的供电IC坏,心想这下有得搞了,先报价,我们这边同行的这种机器只能报到两百块,同意修后直接换南桥,换3V 5V供电IC和上下管。但没有BP=这个IC,麻烦了,图纸看这个供电IC是3V转换1.8的,拆掉直接加电。电流看起来正常,看来有戏,直接把CPU供电旁边有一组1.5V的飞到这个BP=的后极1.8V处,亮机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努力有了收获。装机进系统,除了没有无线网卡设备之外其它一切正常,这时候闻到了一股不寻常的味道,也不是很浓,就想着无线网卡拆开看是不是没安装好,拆开后我擦,差点没把我手烫起泡,无线网卡是坏的,换一个后进系统安装驱动后正常试机,因为这个1.8V是用1.5V飞过来的,心里没底,所以测试时间比较长,哪想到这一试还真有问题,三十分钟左右就掉电,掉电后还能再开机而且时间也还是三十分钟左右。于是按经验论坛上淘宝上面各种刷BIOS,每次都很失望,都是三十分钟后就掉电。前后相差不过一分钟左右。放了一晚上,睡觉前就想了一下,这个机器会不会因为我换的南桥有问题或者后来的坏的网卡插上时间太长造成南桥有部份损坏呢,今天一早换了一个,心想再不好我就不搞它了,结果还真好了,,,希望有这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另外没分了,大家有参照这个修好的能给点分不。。

网友A:
固定时间掉电基本都是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时间掉电基本都是BIOS吧

是啊,所以才刷了一下午和一晚上BIOS,花钱钱淘宝还弄了个原厂的,结果不管用。

网友:
呵呵,长长见识了

网友B:
你换的南桥有问题.基本上你换成HM70的了  用双核CPU肯定没有问题  用I系列就看着秒表数  准时掉电  还有先把1.8V要处理好.额定1.8V电压 你拉1.5过去 能亮机算万幸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的南桥有问题.基本上你换成HM70的了  用双核CPU肯定没有问题  用I系列就看着秒表数  准时掉电  还有先 ...

同意,,,,,,,,,,,

网友:
楼主上面还是换桥就不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