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没有待机之菜鸟上路

楼主(2016-08-24):
X200S没有待机电流
原本计划学修笔记本,买了一些设备买了教材,后来就去电脑店当学徒,因为种种原因,在店里呆了3个月就回来了,也可以说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有点要放弃了,昨天朋友拿来一台X200S让我看一下,说用着突然就坏了,好吧!既然来了就试试!接上可调电源

电流只有0.003A,估计是短路起保护了,拆机打阻值,貌似没有什么问题(在这里只能说是貌似),重新接上电源测各个电感上的电压,3V5V都没有,公共点电压正常说明保护隔离正常,要优先考虑待机,因为这个型号的机器没有接触过,所以还一直判断不出哪两个是待机电感,没有办法只能先打开电路图看看,找到L12、L13是待机电压,原来这两个电感非常靠近日CPU,被自己的想象给迷糊了,再重新测一下电感,L13接近短路的状态,这不正常,找到问题的大概方向,接下来就挑起电感一个脚,发现是电感后级短路,再下一步相信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了,没错就是上烧机大法。

最终发现有一个电容发烫,换一个上去就OK了,烧机时还走了一点弯路,我的电源是被设置成了短路保护,电容一直没有现出原形,下面看看开机吧

第一次发贴,也是第一次独立修机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菜鸟可以看看,高手绕道!

网友:
第一次发贴,图片还不会排版,有点乱!

网友:
还不错  第一次

网友:
第一次算可以了,

网友:
鼓励一下新人,加油吧

网友:
楼主就这样把第一次给了X200

网友:
哥当年是给的一台山寨机

网友:
楼主的第一次就这么没了

网友:
一般有些不用烧机都可以目测的

网友A:
烧鸡大法搞定一切短路

网友:
第一次就烧鸡。

网友:
我也是新手。应该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利害,高手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搞定一切短路

不一定是百分之百

网友:
牛B啊,一般人几个月可学不到这么厉害。

网友:
这种板子有点不好修

网友:
技术不错啊,比我学徒时候强多了

网友:
骚年 你很有天赋 我看好你哟

网友:
X系统没有待机基本都是 围绕TOSHIBA周围的问题

网友:
X200要是不过保护隔离那就比没3,5v还要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