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4近距离

楼主(2016-08-24):
最近郁闷死了 发现好多4代的没有近距离 感应 从其他机子拆出了 装上去就会没有 板上面近距离是好的 就是换了线就没有 了 拆了好多装上去都不行 不知道 是不是我手法问题啊 求助大神们
苹果

网友:
装的时候要贴合,多装几次试试。

网友:
距离感应就是发出红外线 然后反射回路 回路被接收到 你这种原件应该是好的 只是因为发射和回收线路问题 从这个思路来考虑 比如挡住了发射路线或者接收路线 当然也可能是接口没有发出供电3v 无法发出红外线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