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掉电貌似通病

楼主(2016-08-24):
以前修过2台Y460掉电都是开关问题,这次也碰到Y460开机亮机掉电,拆掉开关弄,镊子短接开机,果然不掉电了,手上正好有个开关装上反复测试OK,应该算是通病吧,给新手朋友参考参考

网友:
谢谢坛友的经验分享。下次可以捡钱了

网友:
学习了,暂时还没碰到

网友:
修到过不少开关板要换的问题,基本都是不触发为多。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了  不是你这个型号   我的是三星的  到系统界面就掉电 后来换了开关就好了   开关还不短路

网友:
好像这个通病早就说过,

网友:
不行啊  掉电好难弄

网友:
楼主很细心。维修就得有这种精神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奇怪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少见啊

网友:
那Y470掉电什么通病呢 好几台没修好了

网友:
我修到的开关问题基本都是不开机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开关坏

网友:
学习了,手上刚好有一样的,把开关拔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碰到过    下次看见可以捡钱了

网友(2016-10-10):
谢谢  今天 碰到了

网友:
发通病要加权限哦大神,,,感谢分享

网友:
我也遇到了。。。之前换喇叭的,不知道,怎么把开关弄到了。

网友:
这个也有 ?没遇到过

网友:
通病好,快速维修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  不定时掉电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联想这种轻触开关好多都是里面脏了

网友:
嗯   好久了 这个问题

网友(2016-11-11):
没错 就是通病

网友:
这个老早就是个通病了

网友:
几秒掉电的  首查开关

网友:
这个也算么

网友:
便宜都让你占了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这样短接会有问题吗

网友:
貌似老通病了。。。

网友:
好经验 以后直接秒杀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以后说不定能给我帮上大忙

网友:
还没约到过Y460掉电的

网友(2016-12-15):
开关板式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机器掉电 确实是开关问题

网友:
是开关不板、坏了吗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修了好多台,,

网友:
我这个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遇到过无待机(电源显示位数不够)不触发的,也是开关问题,应该是个dell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开关的

网友:
怎么我没那么好运碰到呢

网友(2017-01-23):
直接换开关,还是开关哪里动下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铜板

网友:
下次可以捡钱了

网友:
必杀方法很有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完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