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简单便宜的47耳放

楼主(2016-08-24):
DIY一个简单便宜的47耳放

  耳放是耳机音乐系统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好的耳机音乐系统需要多方面的整合,如优质的音源、播放设备、解码设备、还原设备、功放设备、耳机等都很重要,甚至连线材也有可能对音质形成影响,只有通过实际的使用和试验,才能够更好地改进,更好地享受纯粹的音乐。

  在耳放界中,有一个经典的廉价耳放,叫“47耳放”,是一位外国人设计的电路,因为电路中有较多以47为参数的元件所以称作“47耳放”。这个耳放网上随处都能找到线路图和元件配置,只要有点电子知识的,到电子元件店里照单买件,再按照线路图上件,自己来DIY。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下DIY 47耳放的教程,喜欢的朋友一起来看看吧!

DIY 47耳放 图1

  DIY 47耳放的线路图:

DIY 47耳放 图2

DIY 47耳放 图3

  DIY 47耳放需要的元件:

  不同的阻值的电阻和电容、DC头、电位器,运放插座、运放、3.5MM插孔、LED灯以及一块军工PCB板

DIY 47耳放 图4

  DIY 47耳放需要的工具:

  电铬铁、锡线、吸锡器、水口钳、螺丝刀以及吸水海绵。

  其他的不一定用到,图纸可有可无的,因为PCB板上已经印刷好了每一个元件的位置。

DIY 47耳放 图5

  DIY 47耳放的制作方法/步骤:

  (一)按照元件在PDB板上从低到高的原则进行插件

  首先插入的是电阻,要注意电阻的阻值,不能插错,如果没标记阻值的话,可以自己用万能表测试好每一个电阻的阻值。

  操作方法:将万能表调到测电阻和“Ω”档,从高到低往下调档可以测出电阻值。下图的为9.61K算是接近10K。

DIY 47耳放 图6

DIY 47耳放 图7

  电阻插入到指定位置后,可以将板反过来压桌子上,进行上锡固定。

DIY 47耳放 图8

DIY 47耳放 图9

  上完电阻后上电容,电容是有极性的,长脚的一端为正极,PCB板上也有对应粗线的,注意区分一下即可。

DIY 47耳放 图10

  将剩下的零件都按照型号插入PCB上布好线路的指定位置,上锡固定即可。

DIY 47耳放 图11

DIY 47耳放 图12

  用水口钳将多余的针脚剪掉干净即可,使PCB板变得干净美观。

DIY 47耳放 图13

  至此,一个“47耳放”就制作完成,只需要区分好运放的正反后插入到运放插座上,即可大功告成。

  “47耳放”默认配的是5532运放,这颗运放被称作“运放之星”,很多上万元的功放也是使用这个功放的。也可以升级运放来听,比如换OPA 2604AP、AD827JN等运放来进行试听,会有微妙的区别。

DIY 47耳放 图14

DIY 47耳放 图15

网友:
  (二)制作“47耳放”外壳

  将亚克力的塑纸撕掉,准备安装。

DIY 47耳放 图16

  PCB板四角装上筒柱进行固定。
DIY 47耳放 图17

  依次从下到上装上亚克力板,再用螺丝固定。

DIY 47耳放 图18

DIY 47耳放 图19

DIY 47耳放 图20

DIY 47耳放 图21

  最后将音量的帽子套进去,一个完整的“47耳放”就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呢?加上盒子后的耳放更显得小巧玲珑、美观耐看。

DIY 47耳放 图22

  完成了耳放,接上电源就可以进行试听了。简单的连接好,就能进入个人的耳机音乐世界啦,听声音从耳机里传来的时候,会觉得是那样的美妙和动听。

DIY 47耳放 图23

  (三)DIY LM317电源

  由于买的时候一并买了USB转5.5X2.1MM的电源线,用手机充电器或是移动电源就能将“47耳放”驱动,但是一般的手机充电器只有5V的输出,而耳放在12-18V才能达到最佳的驱动效果,

  组装元件

  输出的电压可调节,最大能够达到12V,达到“47耳放”的最佳供电需求,配合使用非常方便。

DIY 47耳放 图24

DIY 47耳放 图25

DIY 47耳放 图26

  装上外壳

DIY 47耳放 图27

DIY 47耳放 图28

DIY 47耳放 图29

  电源制作完成

DIY 47耳放 图30

DIY 47耳放 图31

  (四)制作完成
  制作完成后,连接上手机,插上耳机,效果很不错哟!喜欢的朋友赶快行动起来做一个吧!

DIY 47耳放 图32

网友:
你这个有没有外置的声卡效果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