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400s 图纸和BIOS 与 维修2例

楼主(2016-08-24):
首先是T400s,它的故障是跑码E3,电流大约0.7A,测量主板上主要的大电感的供电都正常,通过观察代码卡,复位正常,BIOS管脚有波形,刚开机时代码有跳变从03到90到E3就不动了,感觉像是BIOS挂了,重刷BIOS后故障依旧,测量PCI时钟正常,内存数据、地址和内存时钟没有波形(这个频率很高,我的示波器不一定能测量的到),但是有电压,此时维修陷入僵局,看现象像是不过内存,打内存阻值,都正常,没有断路的。由于现在已经跑码,说明从CPU到北桥到南桥再到BIOS这个过程是正常工作,但是停到了E3也许是程序在巡检什么设备的时候发现了错误,或者这个设备一直没有响应。然后我就仔细观察板子上还有什么东西,这时发现板子背面有3个空焊盘,有被焊过的痕迹,旁边印字Y4,呀~~这是个晶振额,查图纸一看这是H8的晶振,天呐,这么重要的芯片没有晶振,在料板上拆个10MHz 3213封装的3脚晶振,装上之后正常点亮!

第二个故障是T410S,机器运行特别慢,win7系统,刚开机没多久CPU使用率就达到了100%,整个机器就像幻灯片一样,这个机器是我一直在用的,没有修过,想到会不会是CPU供电的电容不行了,于是换了一堆470uF和330uF的钽电容,再次开机测试一切正常,CPU使用率在6%左右。看视频在70%左右。明显没有卡顿现象。我用电容表测量拆下来的电容,有一个标注470uF的,实际测量为380uF。其他470uF的都在410uF左右,330uF的都在300uF左右。测量taobao新买的470基本在410左右,330在300左右。也就是说就1个有点容量不够了,但是影响却挺大的,还是说这个的大电流工作的时候才会暴露本性?反正我是把所有的CPU附近的电容都换掉了 哈哈。

然后附近里面有图纸,注意图纸的板号是43Y7032它和我的板子有些不同,主要不同是它的H8是BGA封装的,而我的板子是TQFP封装的,我的板号是60Y4072,附近里面有两个BIOS,都是可以用的,老版本的是我再taobao买的,新版的是原机自带的,都可以点亮。有需要的朋友就拿去吧。
另一个bios不让我上传,显示“今日您已无法上传那么大的附件”。。。无奈,百度云吧:链接:http://pan.baidu.com/s/1jIGwlHc password:4rgz

老BIOS

网友:
自己做个沙发 嘿嘿,百度云的链接如果失效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索取哦,加QQ 1444197961 备注 索取BIOS图纸

网友A:
被人做了手脚啊   晶振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人做了手脚啊   晶振都没了

嗯呗,谁知道呀,修理部和顾客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不过幸好我是两者之外,这是从网上收的一块不亮的板子,这几天就是有空想研究研究,没想到还让我蒙上修好了,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我先下了试试

网友:
今天我再把第二个新版的BIOS上传上来分享给大家 嘿嘿

新版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