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块蓝宝HD6770黑屏维修

楼主(2016-08-24):
各位大哥:小弟初学显卡维修,现在碰到一块黑屏的显卡,从外观上看掉了几颗电容,如图 ,我需要全部补齐再开机测吗?还是要如何操作,还有就是 发现有元件丢失 如图 标示1 2 3   这些元件型号是什么 能在哪里可以找到 ,新人问题很小白,请各位大哥赐教了

网友:
缺的东西先不上在说

网友:
先打值不短的可以上电检测各路供电,希望帮到你

网友:
没必要修了

网友: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显卡,先开始是插上显卡无法开机。后面换了一个上管之后无VCCP核心供电。你如果要显卡照片可以加我微信18699802615,我这个对地阻值只有1.4欧姆。万用表不准,我判断大概1欧姆。VCCP下管D极也就是电感处,对地阻值。

网友:
有些可能不是缺的,要打原图对一下

网友(2016-09-25):
目测烧的比较严重。

网友:
我修都是电压对了就上BGA 好久好 不好就没戏

网友:
显卡还有人修

网友:
坏的这么厉害,估计不行了吧~

网友:
低档就不要修了。

网友:
缺了这么多,没有修的必要了吧

网友:
一般维修师傅都不会去修显卡的,除非有明显的短路烧伤,修好了也不稳定用一段时间还会坏

网友:
很明显,别人修过的卡,这个不好折腾

网友:
这个还修毛。搞不好GPU都坏了。

网友:
主要是这个显卡烂得太狠了

网友(2016-11-02):
别人修过的不好折腾

网友:
打一下看是不是电容,是的话直接补上去开机就可以

网友:
哇,都烧成这样了,

网友:
飞线是少不了咯,楼主弄好了吗

网友:
都这样了 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