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遇到gtx950的显卡,修好了

楼主(2016-08-24):
前面遇到gtx950的显卡,修好了,故障是插在主板上主板开机都不行,拔掉显卡正常。一开就是12v短路了。这个12v是显卡的供电,最后一直拆东西,拆到显卡核心供电的上管的滤波电容,结果不短路了。自此维修好了。
显卡

网友:
楼主你修显卡怎么这么盲目啊哈哈哈哈这叫乱修的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还好问题简单

网友:
电容易损件

网友:
谢谢大神指点,小白受教了

网友:
这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
这种故障可以用烧鸡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