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 0.4到0.5跳变 不开机

楼主(2016-08-24):
那位老司机告知 一下 解决办法啊       板号 LA-9911P0 ,内存 以换过

网友:
AMD的先烤下桥或u

网友:
联想的本子现在不是很好了    坏的挺多,最好送修

网友:
刷BIOS, 弄弄桥和CPU ,不行换板

网友:
那就是北桥问题了还用想什么

网友:
把北桥用风枪加热下

网友:
你不查查条件,

网友:
不上内存电流没有变化就干北桥吧

网友:
遇到几台G405  板号9912P, 刷BIOS好的。

网友:
有好的吗,谁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