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500B-B9 无图纸维修

楼主(2016-08-24):
今天接一个神州笔记本 客户说是开不开机了,接过机器 先来张外壳型号图片:        然后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0.0091,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260     一看这电流应该是缺电压   并且晃动笔记本,里边有声响 于是和客户沟通好拆机检测   当拆出主板时 发现了个东西如下图 这个是锁电池的弹簧      再来张主板的图片    拆出主板后习惯性的打值无异常 开始上电 测得除了CPU和集显供电电感没有电外其他电感均有电压。上论坛和X宝搜索都无此机图纸,   以下是测得各电感的电压数据:L30  5V      (待机供电)
L31  3.3V   (待机供电)
L17  1.04V (桥供电)
L12  0.9V   (总线,锁相环供电)
L13  1.5V   (内存供电)
L2     0.8V  (电池充电电感电压)
接着打值CPU供电电感无异常  追查CPU供电芯片 9脚VR_ON1.04V 25脚VDD 26脚VCCP均为5V      6脚ALERT#为1.04V  都正常    怎么还是没有CPU电压输出呢?因为芯片是要收到CPU发来的SVID调节后才能正常输出CPU供电  于是又亮出我的示波神器 来抓取CPU的SVID  一通道探头放在5脚SCLK上   二通道探头放在7脚SDA上  测得结果如下   没有波形!  哈哈看来问题找到了果断换个2代I5继续抓SVID波形      其中010表示起始 0000表示地址  00010表示命令运行   10110110这就是CPU发出的SVID对照95836的数据手册看以看到 CPU正常应该输出电压为1.155V  实际测量CPU电感 L4 和L8产生了CPU供电如图 万用表有些误差      并且L10也产生了集显供电0.45V 至此维修结束附亮机图片   。     此次维修虽然问题不大但是发此贴希望有助于新手    因为有些新式的机器CPU都是焊在板子上的可以 通过SVID判断CPU的好坏   并且这个机型没有图纸  以上测得的内容可供参考。

学海无涯,去也 + 2

网友A:
无图纸的板,供电问题,可以通过查供电IC的PDF来确定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最怕的是信号不正常

网友B:
cpu坏了 这个没有示波器还不好弄  但是通讯总线电压不对也还是可以测出来

网友C:
楼主思路清晰,波波更是用的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路清晰,波波更是用的好。赞一个。

谢谢支持  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坏了 这个没有示波器还不好弄  但是通讯总线电压不对也还是可以测出来

嗯是的  怕是有些机器 电压正常无SVID  那就不好弄了

网友:
表不错,高大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纸的板,供电问题,可以通过查供电IC的PDF来确定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最怕的是信号不正常

确实  那就要有过硬的时序理论   并且还要会跑线

网友:
  还是喜欢用我原来优利德的表UT39A

网友:
楼主威武   底工扎实

网友D:
如果换u还不行的话,就要考虑桥及其相关咯。对把。加分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   CPU坏了导致没有发出SVID 所以没有产生CPU供电   波波抓的漂亮 赞一个!

网友E:
楼主示波器用的好啊,能教下我吗

网友F:
理论经验扎实,分析准确。有波波更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G:
感谢楼主点维修经验,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换u还不行的话,就要考虑桥及其相关咯。对把。加分

对的  就要查信号了   那就不太好搞了   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示波器用的好啊,能教下我吗

你来我这 我免费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经验扎实,分析准确。有波波更容易解决问题

  不要这么夸我啊  我会骄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点维修经验,已加分

谢谢支持 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不错,我也要多用示波器抓抓波,厉害,学习了

网友:
高手呀,休息休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好厉害  学习了

嗯我发这个帖子能帮助到一个人 我就没白发

网友:
有点羡慕楼主的装备了

网友I:
没波波,有些问题就是不发好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波波,有些问题就是不发好查啊.

我这个CPU供电芯片总线电压不正常的时候低

网友J:
楼主牛逼,底工扎实,这帖子很看起来很过瘾!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牛逼,底工扎实,这帖子很看起来很过瘾!

谢谢兄弟夸奖 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K:
理论经验扎实,分析准确

网友:
都要看波波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高大上啊

网友:
不是什么大问题,有示波器还是好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修的很好!

网友:
CPU烧了么?

网友:
是的  卡电池的那弹簧碰到板子了  CPU烧坏了

网友L:
没SVID。楼主没想起查桥的PG和BIOS的问题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没SVID。楼主没想起查桥的PG和BIOS的问题吗

因为SVID是CPU发出的啊 先从简单的下手换个CPU 如果还是没有就得查信号了

网友N:
最后是换CPU好的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最后是换CPU好的呗

嗯是的  哥们理解能力可以啊

网友O:
楼主的万用表亮了,太精确了。维修技术也超群,无图修CPU信号 厉害

网友:
嗯不客气  能帮助到你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万用表亮了,太精确了。维修技术也超群,无图修CPU信号 厉害

谢谢夸奖   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嗯能帮助到你就好  下次抓个SVID波形  按照这个步骤  就可以拉

网友P:
精品,,,,,,,,多希望 什么 时候 我也和你一样牛

网友:
引用 网友P:
精品,,,,,,,,多希望 什么 时候 我也和你一样牛

兄弟你行的慢慢来  都是实地学员  没问题的

网友Q:
大春子你太威武了,你这个是板载的CPU吗?你好给力啊,现在混得怎么样啊,哈哈

网友R:
真的可以呀 示波器使用的666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大春子你太威武了,你这个是板载的CPU吗?你好给力啊,现在混得怎么样啊,哈哈

这个不是板载的CPU啊  现在混的一般啊    不像你都自己当老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真的可以呀 示波器使用的666

哥们你也是实地学员啊  去过实地之后这都是小意思啦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S:

谢谢兄弟支持  发此帖能帮助到你就好

网友T:
看得烟花缭乱,楼主好技术啊,都让你给晃晕了。示波器用得很溜

网友U:
示波器用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看得烟花缭乱,楼主好技术啊,都让你给晃晕了。示波器用得很溜

兄弟 最后看懂了吧  哪里不清楚 问我 我给你解答

网友V:
可调电源不错  比我多一位数显  修手机能用到  修笔记本小数点后三位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示波器用的很好,学习了

兄弟想学好示波器 就来实地学习吧   有时间我还要回去 与时俱进 继续学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V:
可调电源不错  比我多一位数显  修手机能用到  修笔记本小数点后三位就够了

呵呵 手机还没在【迅维】学习  有时间去实地再学学修手机 可调电源就发挥到最大功效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理论经验扎实,分析准确

谢谢兄弟夸奖  加分支持下 哈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谢谢兄弟夸奖 加分支持下 哈

网友W:
这份功底,,是有牛鼻的理论做基础的,好厉害,不过头像不是你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总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份功底,,是有牛鼻的理论做基础的,好厉害,不过头像不是你啊。

头像是我啊  上学时候照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因为SVID是CPU发出的啊 先从简单的下手换个CPU 如果还是没有就得查信号了

也是,如果板载的U的话只有查条件了

网友:
抓取svid来判断是u的问题还是芯片问题,有示波器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一个弹簧,CPU就挂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理论知识强,神器也牛,加分顶一下。

网友X:
通道探头放在7脚SDA上  测得结果这图,是怎么判断就是CPU坏?

网友:
LZ 理论知识扎实,清晰的分析时序,然后很好的运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X:
通道探头放在7脚SDA上  测得结果这图,是怎么判断就是CPU坏?

你看第一张波形的图片啊    波形不正常

网友:
没图纸只能查供电啊,,信号怎么查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已给你加分

网友:
有把扇子啊  哈哈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楼主厉害 用示波器这么厉害

网友Y:
9脚VR_ON 1.04V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Y:
9脚VR_ON 1.04V也正常?

是的   百分之百肯定  是由这个电上拉的

网友Z:
还好有芯片图 -    -  不过CPU咋坏了的 和弹簧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还好有芯片图 -    -  不过CPU咋坏了的 和弹簧有关?

我想应该是的谢谢 兄弟加分支持

网友AA:
非常详细的维修步骤。小弟小小白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非常详细的维修步骤。小弟小小白懂了。

嗯能帮助到你就好

网友:
一般都是先换cpu测试

网友:
楼主示波器 用的好6啊,表示佩服

网友:
思路清楚。功底扎实。

网友AB:
CPU坏了?二代I5的板载CPU的料,你也有,太牛B!,另外想问下,锁相环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B:
CPU坏了?二代I5的板载CPU的料,你也有,太牛B!,另外想问下,锁相环是个什么意思?

CPU所需要的一个电压  图纸中一般搜索PLL就能搜到

网友:
问下我的波波老是测不到,放笔上去就STOP,按了又停按了 又停,,,

网友:
问题确实是比较简单,但分析的还算不错。

网友:
你运气真好,很多时候我遇到的都是南桥 不行导致的

网友:
95836其实本身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
我修到几台华硕的就是南桥不行导致CPU没有得到正常的条件出不来CPU供电

网友:
不过也有一些刷了BIOS就好了的

网友:
thkinpad就这样刷了就好了

网友AC:
确实厉害,楼主不看图都可搞定,佩服!这个要加分!不多呀兄弟只有2分,就这么多了。

网友:
没有SVID肯定是CPU坏了吗,有没有可能是PCH工作不正常导致的呢。

网友:
跟我的变压器一个样子的 ,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确实厉害,楼主不看图都可搞定,佩服!这个要加分!不多呀兄弟只有2分,就这么多了。

谢谢支持

网友:
新手学习加分。

网友AD:
我手里有一台故障和你的一样,CPU座子旁边有一点腐蚀清洗补线,芯片条件也满足了,CPU也换了,就是出CPU电压,没楼主运气好,还得深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手里有一台故障和你的一样,CPU座子旁边有一点腐蚀清洗补线,芯片条件也满足了,CPU也换了,就是出CPU电 ...

抓SVID看看

网友:
CPU的 跑码表都给你换出来了 金典 就是楼主的电源太垃圾了   其它设备勉强  小心哦 会烧本子哦  就你这个电源烧了 好多笔记本了  开关电源 不稳定  还是要线性电源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cpu没事

网友:
无图纸维修的 都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是怎么通过波形看cpu vid 供电代码的

在95836芯片数据手册里

网友:
要是BGA的就不好整了

网友:
楼主波抓的不错,通过SVID信号判断u的好坏,学习啦

网友:
LZ 理论知识扎实

网友:
牛人一枚,学习了!

网友:
向娄主学习,波波用得好,思路准,我不知啥时能这样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抓波神功也很好,给分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牛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没图纸就很尴尬了~

网友:
修的不错啊,有图有分析。

网友AF:
楼主没有图纸,,,,竟然知道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楼主没有图纸,,,,竟然知道引脚定义

芯片数据手册可以查到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
学习下,波波用得很好

网友AG:
楼主我也在找这机器的图纸额。真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楼主我也在找这机器的图纸额。真难

没有的  你的什么问题

网友:
我来吧,免费教下我。。

网友:
这个没有示波器还不好弄

网友:
要波波  还要理论扎实  还跑线   现在这种板载的CPU  最难搞

网友:
真是一篇好文章,楼主辛苦了。

网友:
回复就是动力,看帖就是技术

网友:
波形抓的很漂亮。。前面起止不懂

网友:
修的很完美,赞一个,加分。

网友:
无图纸修机子那就要靠经验了

网友:
可以,应该学习

网友:
没有图纸也能修好,维修经验丰富才可以的我是新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偶,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