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G41T-M LX V2进不了BIOS

楼主(2016-08-24):
用户送修,开机提示USB故障,15秒后自动关机。检查为USB OC排阻472第2、4脚电压0V,走线发现主板线霉断,飞线后开机正常但进不了BIOS,键盘无任何作用(PS/2和USB均试了),开机定在如图所示界面 一开始以为是键盘的问题,但换了PS/2和USB键盘试了都没有任何作用,COMS也清除了很多次,均无作用,求解

网友A:
USB_OC#信号找到点图找下这个信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_OC#信号找到点图找下这个信号嘛..

这个故障已经修复了,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就定在图片位置不动了,键盘无作用,换过PS/2和USB键盘都试过了

网友B:
按键盘大小写键 有反应么?注意一些822电容,换有一种解脱的功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盘大小写键 有反应么?注意一些822电容,换有一种解脱的功效

没有任何反应,开机瞬间键盘灯亮一下。在这种界面下按下DEL键应该会进BIOS,现在按所有键都没有任何作用,始终停在此界面

网友C:
刷BIOS无果·就干南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BIOS无果·就干南桥吧·

还没刷BIOS,还没找到网上的BIOS可以通过编程器写的BIOS

网友:
先软后硬  刷bios吧

网友:
网卡摸一下看有没有异常发烫

网友:
拆外设试试啊,

网友:
可以看下是否是USB的保护管子

网友:
建议先软件 后硬件 看后面的图书卡LOGO了 在刷刷BIOS 多试试几个版本

网友:
刷了BIOS无果,准备再仔细检查主板是不是还有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刷BIOS,还没找到网上的BIOS可以通过编程器写的BIOS

这个IOS 论坛不是挺多的吗·

网友:
我遇到很多G41 31的板子。独桥发荡的。。。

网友:
多检测一下,华硕排阻是通病,最后再动桥.

网友D:
经查南桥到时钟芯片ICS1638908Y第7脚断线,飞线后故障排除。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查南桥到时钟芯片ICS1638908Y第7脚断线,飞线后故障排除。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这个故障点比较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