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8-24):
  机器型号:A1502
  主板版号:8204924-A
  故障现象:有时候可以触发有时候不行
   维修过程:目测无明显问题,裸板测试各大电感无短路,上电0.01
   1:首先测得3.42V  3.3V已正常输出。无5V,正常。接适配器指示灯不亮,正常。

   2:测的键盘接口已正常送达开机信号SMC_ONOFF_L到EC

  3:EC也正常发出PM_PWRBTN_L到CPU

  4:因为机器单独CPU集成显卡南桥,查到这些信号都OK  EC复位  南桥RTC_RESET_L ,想到
    BIOS也参与触发,查了一  下
   BIOS供电只有1.6V不正常,有点位和图纸很快找到的故障所在。供电来源这个
    PP3V3_SUS_FET_R

  此芯片是四脚玻璃芯片不好测量只好翘掉芯片测量焊盘,测量开启正常,PP3V3_S5芯片供电
  正常,打A1阻值无问题,此时心中窃喜 直接一坨锡搞定,通电电流哗哗的跑起来。。

图中绿点位置正是芯片坏的地方。不会写帖子 问题虽然简单 希望遇到的朋友 能瞬间秒杀。

网友:
帅比威武帅比牛B

网友A:
简单明了。。楼主 还是很不错的 思路清晰

网友:
加分啊  马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明了。。楼主 还是很不错的 思路清晰

简单明了才好,我看帖子文字多了  我自己都不想看了

网友:
没修到学习一下.

网友:
又遇到捡钱的了

网友:
没修过苹果板,来学习一下。

网友:
苹果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小心人家说你灌水喔

网友:
你老婆也很漂亮

网友:
没修过板,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