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A1312 进系统黑屏,进PE 正常

楼主(2016-08-24):
如题,开机时候白屏,正要到引导系统的时候就黑屏了,还没看到WINSOWS 的界面就黑了, 但是进PE 能正常进去,重新装系统也黑屏 ,有谁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背光没有调出来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看看苹果系统是怎么样

网友:
多看下显卡有无问题

网友:
进PE可能不需要加载显卡所以不黑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A:
这种修不好直接换显卡板供电之前修过2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修不好直接换显卡板供电之前修过2架

什么意思  ? 换显卡好的吗?  显卡我加焊过没行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了以后把维修过程发出来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为题吧,不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苹果系统也是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 换显卡好的吗?  显卡我加焊过没行

直接换显卡板搞定加焊显卡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显卡板搞定加焊显卡没用

这个显卡板要一两千啊

网友:
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C:
我也在修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修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

没搞定  没修了

网友:
楼上有兄弟说的没错  进系统要加载显卡驱动 所以黑屏  进PE补加载显卡驱动 所以。。。。。

网友:
这样的情况你进苹果系统测试  如果是显卡的问题你进苹果系统应该会白屏苹果过后 ,一般的情况加热应该可以好啊  是不是别人做过了 如果没有的话明确显卡问题,
直接换个全新显卡下去 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
好多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看

网友D:
苹果系统有问题没,没问题还是先看看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系统有问题没,没问题还是先看看驱动吧

进Windows 系统直接黑屏  ,进苹果系统直接白屏,还给客户了 ,难得修了,太麻烦

网友D:
那就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显卡虚焊了

显卡板换了都没得行  你、说显卡虚焊了?????

网友(2016-09-26):
这种多显卡问题

网友:
有可能 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看看显卡吧   显卡挂的比较多   我遇到个A1286  现象和你差不多  但是显卡部分温度奇高  更换显卡无果。。。

网友:
显卡吧.进系统要加载 要用显存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线坏了 我想说

网友:
用BOOTCAMP安装显卡驱动,不要用驱动精灵,驱动不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