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维修过程

楼主(2016-08-24):
联想G470 版号:LA-6751P,同行送修。插上可调电源电源直接短路。暗喜肯定公共点短路,快速拆机取出主板测量各路电源尖峰电容果然阻值很低才27欧,狂喜!!!

首先拆系统电源管理芯片尖峰吸收电容,拆完了还短,继续拆其他的,时间过去半个多小时还短有点郁闷了,纳闷了。下了一份图纸,断开PJ403系统供电,万用表测量PJ403连接处前端短路,后级正常,说明系统部分正常。

公共点短路通往的地方太多真叫急躁(天气有点热),挨个查吧,稳下心情抽根烟心里想想还是挨个排除吧。难道保护隔离有问题?

找到B+往前搜索到保护隔离电路,再往前找适配器接口,从适配器接口一直往后排除法。

以下图是适配器接口

测量PL101处短路,      拆此处电容测量,正常。说明接口处没问题,继续往后找!

往后就是保护隔离电路

以下是保护隔离电路图

1:以上是保护隔离电路,VINB+处之前对地侧得阻值一样说明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看图发现VIN经过PQ301直通到PQ302S级,PQ302N勾道管应该是过不去的,万用表测量PQ302为直通拆下PQ302测量DS级为直通,此管击穿!!!

2.再次测量PQ302  S 阻值正常,测量PQ32  D 阻值还是27  ,说明后级还是有短路。其实到此可以分析出如果PQ302此管击穿不影响开机,但是电池跟适配器只能用一样,不能同时用。真正的问题还是在后级上有问题。

3.找出一个管子击穿只成功很小部分,继续找后级,重点找B+ B+通往很多地方,此主板唯一好处就是各大电路的都有跳线

连接,依次断开所有此跳线最后发现

断开PJ705

B+阻值正常,公共点正常。重点检查+1.05VS_VCCPP 此电路,此电路为1.05V产生电路。

此处2个电容之前就拆过正常,看来导致阻值偏低的很可能PQ702高短管DS级击穿,或者高端管PQ702 G D级击穿导致PQ702PU702同时损坏,测量PQ702ADS级果然击穿了,拆除PQ702后测量此处  阻值正常,测量电感PL702阻值为27Ω。现在知道之前测得的公共点B+阻值27Ω(不正常)哪来的了!

4.从料板上拆2个好的管子装上通电,待机13毫安正常了,系统3V 5V也出来了欣喜,按开机键电流上到400多毫安上不去,还有问题!!!!!离成功不远了。

5. +1.05VS_VCCPP ??不会此电压产生芯片坏了,手上可没有现货那岂不是白忙了,不急看看这电压上哪去了!+1.05VS_VCCPP经过

PJ703转换成+1.05VS,  +1.05VS主要通向CPU,估计CPU坏了,找了个CPU换上按开机键电流上到1.4A开来已经亮机了。断开电源接上屏幕开机熟悉的联想LOGO出来了。维修到处结束!!!

网友:
怎么图片不显示直接上附件

联想G470 维修过程.rar

网友:
6666楼主分析透彻     学习

网友:
过程太详细了 得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好屌,多多分享些吧

网友:
还要换个CPU这种要是同行的话 就会很墨迹的

网友:
饼哥的烧大发你没学到么?

网友:
思路比较清楚,支持一下

网友:
半分钟解决的问题阿

网友(2016-09-23):
烧机大法很快就可以找到问题点

网友:
感觉就挺简单一个公共点短路。27欧明显可以考虑是否是上管击穿了。电容击穿一般0-10欧。浪费那么长事件

网友:
再往前找适配器接口

网友:
烧机大法浪费了,秒机呀

网友:
我都是用烧鸡法 肯定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
打短路的 击穿上管的问题都比较的大

网友:
楼主长篇大作啊,也顶一个

网友:
适合小白看。

网友(2020-11-23):
楼主太用心了。

网友(2023-09-20):
大短很多隔离管会坏

网友:
技术不错!经验丰富!理论扎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