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IX2-1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8-24):
联想售后服务站一台MIIX2-11的机子,说是给客户装系统,在装之前先用自己的电源充电,半小时后变成了不开机,拆机检测发现5VALWP短路,打电发现芯片本身发热,取掉后阻值还只有5欧,打电发现电源接口的USB供电芯片短路,PU4901短路,把这个三个芯片订了回来,装上去,5VALWP还是没有,又订了二个5VALWP芯片,装了一个还是不行,怎么办?手头有一个相同的板子,对着测5V芯片的各脚的阻值发现芯片的7脚阻值过大,正常的有几十K,这个接近无穷大,芯片没有换好,再加焊,还是一样,又没有电路图,心一动,现在很多的机子不都是3V5V芯片是分开的吗?找个看看有不有相同的,找了个G510的图纸,对着脚比较了一下还真是差不多的,看G510的图纸发现是VL这个电压没有起来,也就是7脚电压只有0.8V有时可以1.5V,但正常要有5V,相同板子测也是有5V的,第二次买这个芯片时就多买了一个,又小心的换了一5VALWP芯片,再测阻值,有45K,OK应好了,上电开机一测,真好了,5VALWP终开出来了。总结:修机时遇到不良芯片真害人,本来就是芯片有问题,换了还是它有问题,这样会让维修人员修得哭,这芯片不便宜哦,15元一个。写得不好勿喷

网友:
感谢,我也搞不清在哪发,我就是随便打开一个别人的贴,在最下面的的左边点发新贴里发的,

网友(2020-06-02):
MIIX2-11  图纸  找不到?

网友:
最好表明这个芯片型号或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