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5X不认SIM卡

楼主(2016-08-24):
客户送来一台华为5X,说是触摸屏坏了,所以就用从实地购买的贴合机进行屏幕贴合,搞定后给他客户,没过两天客户说屏幕没问题了,就是SIM1认不到,SIM2卡一切正常,和客户讲好价格,就开始动工。
拆开后发前摄像头处有进水的痕迹,经测试前摄像头不正常,把摄像头清洗下,测试好了,就开始维修SIM1卡的问题。先打下各引脚的对地二极体值,都是正常的,更换SIM1卡座问题解决。但是在焊接时要注意插卡检测脚一定要焊好。

最好上传个正常的图片

网友A:
有点不明白  既然阻值正常为什么不管用呢  换了个座子就管用了  谁来解释下

网友B:
是不是座子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座子接触不好?、

座子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明白  既然阻值正常为什么不管用呢  换了个座子就管用了  谁来解释下

阻值是正常的,我要说的是插卡检测脚焊接不好的话,插入卡还是不能识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明白  既然阻值正常为什么不管用呢  换了个座子就管用了  谁来解释下

对,正常的话不是应该查其他条件吗。直接干座子

网友:
楼主想表达的意思是,就是那个检测脚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