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20p-b8g开机显示无字体 黑的

楼主(2016-08-24):
无字体 ,没有死机、屏也换了 屏线也换了  没得法了 求助啊

网友:
加电屏幕不显示,灰屏,暗屏(有图像无背光),黑屏,到底是 哪一个啊   他们是不同的

网友A:
背光亮了吗?外接显了吗?

网友B:
有背光不显嘛,显卡坏了也会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背光不显嘛,显卡坏了也会的嘛

整准备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亮了吗?外接显了吗?

背光亮的   外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