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秒杀 dell vostro 270 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6-08-24):
半天又要过去了,今天一个仔没有进。哎!!!11点来了一客户抱来一台机器,说是不开机,上电源发现反复掉电重启,先板卡级通通来一遍,上万用表测试到PCI-E的A11脚有3.3V电压,然后瞬间被拉低,由此初步判断硬启动是完成了的,那么故障大概锁定在BIOS程序或者芯片本身上面,迅速拆掉主板,拿掉CPU 内存,试着裸板触发,正常不掉电,进一步确认主板电路应该没有问题,于是干掉BIOS刷上程序,然后触发亮机,到此维修结束,新手小白,老鸟勿喷!!

_Dell Vostro 270 BIOS 11068-1.rar

网友:
附上亮机BIOS,绝对好用

网友A:
纬创的 也生产台机主板啊。。。  A11 PC-E ???? 我还以为是 笔记本主板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台机主板和你说的故障一样,就判断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谢谢楼主!BIOS 收下了!明天去单位刷一下试试!

网友:
看到掉电。。。以为是笔记本。。

网友:
如何判断的这么准确的

网友:
我也以为是本子呢,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纬创的 也生产台机主板啊。。。  A11 PC-E ???? 我还以为是 笔记本主板

我看到纬创的我也以为是笔记本

网友:
复位是硬启动完成的标志,有复位大致可以判断机器使启动完成,进入软启动模式,就是读取BIOS程序。

网友:
像这样修好的  最好是能上传个亮机图   无图无真相哦

网友:
现在BIOS问题越来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纬创的 也生产台机主板啊。。。  A11 PC-E ???? 我还以为是 笔记本主板

是的  一看纬创,我本来还想说发错地方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三板斧先搞一搞吧

网友:
刷bios又建一功

网友:
正好一个一样的机器 刷一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