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赐图

楼主(2016-08-24):
大家好我是个小白,刚开始学习ATX电源维修,我看到好多师傅维修前需要串联一个100W或者200W的白炽灯泡。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串,各位可以发两张图给我看看吗?一张是实物串联图,还有一张是电路图,麻烦各位了谢谢!

网友:
请各位师傅帮助我学习谢谢!

网友A:
去掉保险,改为接入60-100W白纸灯泡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掉保险,改为接入60-100W白纸灯泡即可

嗯好谢谢,我主要是怕我接错,最好有个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好谢谢,我主要是怕我接错,最好有个图

按照3楼说的接没错.........

网友D:
开始我也串个灯泡,用了两次后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始我也串个灯泡,用了两次后就没用了。

效果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3楼说的接没错.........

三楼???????????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E:
给你发个图
注意电源维修很危险,220伏的电压你也知道。不过里面还有300伏以上的高压,记得维修时大电容一定要放电 ,要防触电,安全第一。

电源电路图
再给你一些维修资料

电子元器件识别(含图片).pdf 还有这个,也推荐给你

网友:
电子元器件识别(含图片).pdf (1.57 MB, 下载次数: )

网友:
对了,还有这个,刚才忘了给你发了
前两天发过这个 PC电源(航嘉)维修入门.pdf  可以到网上找一下,这里就不再发附件了,我也是新手,刚看完这个,感收获不小,也推荐给你看。

网友:
看一下我的链接里有图。
http://www.chinafix.com/blog-473253-24036.html

网友:
做了个电源测试接线盒(兼职台灯)
热度 7已有 683 次阅读2011-11-10 18:27 |系统分类:技术文章
器材:
旧电源盒子一个(取出所有器件,只留220V接口)
夹床灯一个
单路四脚三档拨动开关一个
D形电源接头一个
导线若干
安装:
将以上器材按照上面的电路图焊接好,左边为D形电源接头母头,用来接入市电,右边为D形电源接头公头。
将夹床灯(或其他220V灯泡接口)固定在电源盒子上。
功能:
一、将开关置于位置①,左边接入市电,右边空置不接,这就是一个台灯。
二、将开关置于位置②,右边接入刚修好待测的电源或其他待测设备,可以防止烧保险或炸管子。
  如果灯亮,说明设备短路,需要继续维修;如灯不亮,或者亮一下就灭了,说明设备无短路现象,继续下一步测试。
三、将开关置于位置③,把灯泡短接不用,市电220V直接加到待测设备上,进行测试。

网友F:
这个帖子里面有各位朋友的讨论。可以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68065-2-1.html

网友:
电源 都不修  便宜啊

yfthc -2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给你发个图
注意电源维修很危险,220伏的电压你也知道。不过里面还有300伏以上的高压,记得维修时大电容一 ...

你好我想问下你串接灯泡用40w和200w到底选哪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想问下你串接灯泡用40w和200w到底选哪种

修5伏辅助电源时可以用小一点的,40瓦的就行,待主电源修好了以后可以换成200W的进行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5伏辅助电源时可以用小一点的,40瓦的就行,待主电源修好了以后可以换成200W的进行测试。

在高压侧串接灯泡是为了限流以防止有原件短路造成电流过大击穿其他原件,你的高压部分都修好了为什么还要串接一个200w的灯泡,不懂原理,麻烦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帖子里面有各位朋友的讨论。可以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68065-2-1.html

你好我想问下串接灯泡的瓦数的选择和什么有关,为什么最小的是60w的,如果用60w以下的会有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