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不开机到触发0.12掉电

楼主(2016-08-24):
同行拿了台机器过来说是不开机!一看是一款华硕老款机!接电源什么反应都没有!留下拆机!发现机器是板载CPU,独立四显存AMD芯片组主板,版号是F83T  REV.2.2.                                                                                                    主板长满灰尘!键盘都掉了几个键了!看来机主蛮暴力的!不多说废话了直接进主题!用毛刷清洁主板,其中就发现问题了,电源头裂开了,待机芯片有点腐蚀!其它就没什么重点发现。第一时间首先量各主供电,没发现短路现象,然后将待机芯片吹出来清洁腐蚀的地方重新加点新锡托一托焊盘,再装回芯片!                                                                                                    电源头裂了先不管,飞条引线来个夹子,接电源!电流表显示0.00!这不是没待机,是正常的!量主板待机两大电感3V 5V 都出来了!按开关,电流来回跳几下然后上到1.60左右,大家都懂的,应该OK了!但本人喜欢哪怕亮了,都会先热一热关机再开,来回几次试试测主板的稳定性!可以说是职业病吧!就这习惯就发现主板出现问题了!热机后关机再开发现电流就只上到0.12左右就掉电!就亮了一次后就不亮了!为了方便测试,将COMS电子拆出来,电流就不停0.12掉电重启,经测试! 主板3V 5V 正常,显卡1.2V低了一点测试是1.12左右。CPU供电没有,内存供电只有0.80左右!其实论坛有人说过这华硕主板是要先出内存供电才会有CPU供电出来的!其中走了不小弯路花了不少时间,我就不多说了,免得误导大家!现在重点就是查内存供电!看图纸                                                                                                    VCC  5V供电正常!+1.8V_PWRGD   0.20左右不正常!PVCC  5V正常!BOOT 7.2左右正常!EN_PSM  3.3V正常,那就表示SUSC_EC#就是EC那边电路也正常!TON  0.00?不对啊!量PR8225电阻是通的,两脚都有19V左右,正常!那问题是剩下的PR8203电阻了,看图纸是510K,经一量只有300多K!电阻变质了!在料板拆了个对换,上电!电流来回几次跳变上到1.60,接外屏亮机了!之后不停开关机都没发现异常了!顺带量了一下正常的电压,TON正常是0.9V左右!顺带上个对换图片                                                                                                    顺带一个F83T REV:2.2版本的BIOS!

网友:
高手呀,休息休息

网友A:
这技术了得啊,话说没有图纸几乎是没得修了。

网友:
高手啊,很厉害

网友:
高手啊!很厉害,让我来绝对想不到会是那电阻的原因!

网友B:
楼主有这机器的BIOS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技术好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技术了得啊,话说没有图纸几乎是没得修了。

没图纸这华硕真无法下手,我修这机器都是图纸跟点位图并用,才修得好

网友:
思路清楚、、不错

网友:
华硕的图纸不好找,位置也不好找,楼主修好很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这机器的BIOS么可以传下么

已经上传啊!就在亮机图片上面

网友:
F83T 老机器了  容易阻值变质  楼主拷机再装主板的习惯 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问题是还好查,电压没出完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啊

网友:
没短路就是电压不全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分享 遇到这样的我根本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