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个三星的笔记本,想升级一下cpu(I5 2540)但不好用,那位大神给看看

楼主(2016-08-24):
三星笔记本,用的是HM70的桥,换上I5 2540 的cpu风扇狂装,能正常点亮,进不了系统,一进系统就蓝屏,蓝屏代码为0000000x9C,而且USB口也不好用,在论坛上查了一下,说是HM70的桥是精简的,只能支持B系列的cpu,就自己给换了个HM76的桥,自己也没抱多大希望,换好后,还是一样,不过usb口好用了,是不是HM76的桥也是精简的啊,我要不要再换个HM77 的桥,再试试看,那位大神弄过,给点意见呗

网友A:
换原来的U吧,换CPU 还不如升级固态硬盘

网友B:
楼上正解  换U没有换固态效果明显  因为笔记本的供电功率和散热量是死的  你增大U和芯片组  就会增加功耗和散热

网友:
固态硬盘已经换过了,刚好有cpu,就想升级看看,呆着也没啥事,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原来的U吧,换CPU 还不如升级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已经换过了,刚好有cpu,就想升级看看,呆着也没啥事,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换U没有换固态效果明显  因为笔记本的供电功率和散热量是死的  你增大U和芯片组  就会增加功耗和 ...

固态换过了,只是想换个cpu,看看效果,原来那个cpu 主频只有1。8,啥也干不了,要是升级不了,就直接换电脑了,嘿嘿

网友C:
HM70上I系列CPU是半小时掉电,不是蓝屏。
蓝屏可能是别的问题
另外换桥后刷个纯净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70上I系列CPU是半小时掉电,不是蓝屏。
蓝屏可能是别的问题
另外换桥后刷个纯净BIOS试试

奥奥,这样我,那我再试试,纯净的bios在哪找啊

网友:
换CPU就没必要,升级换固态。

网友:
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