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再做了个稳压电源,利用变压器

楼主(2016-08-24):
前端时间利用ATX电源改装了个稳压电源,今天做个变压器的稳压电源。变压器是德国进口的,变压器输出24V,10A的,实测初级线圈粗细0.88mm,次级线圈粗细2.52mm,下面是变压器实物图
电源

网友:
整流用的桥,35A,1000V,电容63V,6800UF

网友:
好友个性的变压器啊

网友:
整流零件图片

网友:
外壳利用以前坏掉的焊台改装

网友:
又一个自己动手什么都有的DIY高手。

网友:
只有一组电压输出啊,多组输出不是更好做吗

网友:
打洞,电位器安装孔和散热空

网友:
打孔。安装和散热空

网友:
电源调整模块,把原来电位器拆掉,另外买二个电位器装到面板上

网友:
组装,并装了个LED的小台灯

网友:
变压器只有一组输出,所以另外接了一小变压器,供二个风扇供电,一个后面,一个模块,模块接了个45度温控,到温度风扇自动启动

网友:
通电测试图,接灯泡和笔记本

网友:
完工,盖上盖子

网友A:
楼主 图13那个显示板在哪买的??
看样子像是 充电宝上边的
详情

网友:
楼主 图13那个显示板在哪买的??
我是淘宝上买的,40V,10A,
维修死忠
你好!楼主请问这个可调板能短路烧机(鸡)的吗?
详情

网友:
楼主的工具还不少呢

网友:
这技术给力,什么都可以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主要看短路保护功能怎样,不认会烧原件哦

网友:
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跟思维没得说,牛。

网友:
楼主ATX电源如何改的?对它感兴趣!

网友:
第一次见,楼主真是屌爆了

网友:
好厉害,还能这样整

网友:
楼主ATX电源如何改的?对它感兴趣!

atx电源是参照网上的图纸改的,感觉没有变压器的稳定

网友:
atx改稳压电源图纸

网友:
楼主真厉害啊,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网友:
这变压器不错,进口的吗?

网友:
楼主这个变压器是从哪里拆出来的?好喜欢这种工频变压器,以前这种变压器慊它太笨重,又有噪音,好来有开关电源了,如电瓶充电器都换成开关式了的,把它都当废品给卖了。现在才知道其实这种变压器才是好的,想找也找不到了。

网友B:
这变压器是从朋友那里拿来的,因为次级就一个绕组,他没用,我拿来废物利用

网友:
这动手能力 好强啊

网友:
是个坏的疯抢改的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变压器是从朋友那里拿来的,因为次级就一个绕组,他没用,我拿来废物利用

看来这个变压器是没有办法拆开的,改不了绕组,不过可以利用atx里面的废pfc,再做一个多绕组变压器,如输入24伏,输出3.3伏,5伏,9伏等多种电压,输出功率10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个坏的疯抢改的 吗

是的,坏风枪外壳改装的

网友:
这个用料没得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图13那个显示板在哪买的??

看样子像是 充电宝上边的

网友:
技术贴,真能折腾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