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f4039 cfm1d3m主板不触发 偶尔能触发

楼主(2016-08-24):
          bios型号 pm25lq032 8M  刷了 bios还是一样   最后换32。768解决

网友:
小心返修,一般都是桥里面的问题,反正我碰到的RTC都是桥,换个晶振就吃钱的事好久没成功过了

网友:
把32.768的电容跟电阻一起换了·才稳

网友:
如果还会返修的话换谐振电容和桥吧

网友:
现在的apu都是集成rtc电路的,不好修

网友:
换晶振如果是用风枪换的 就容易返修

网友:
这种故障很折磨人的

网友:
目前  还没有碰到这样的,桥坏的有两个,剩下的都是USB全部不能用和BIOS坏

网友:
其实搞维修就是怕返修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