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台电 X2 PRO电池不耐用

楼主(2016-08-24):
客户把平板拿过来发现整个平板都鼓了,一看就知道是电池鼓了,不能充电 然后区网上找电池,只有卖电芯的,没整个卖的,就买了2个装上去 发现充电不进,之后多插拔几次就可以充电放电,我也不理解,但是电池充满都不能用1个小时,客户说之前的都能用6个小时,卖家说前三次充放电,但是无效,有谁碰到过这情况没

网友A:
双清之后刷机  系统会重新检测下硬件

网友:
刷机可能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清之后刷机  系统会重新检测下硬件

双清啥意思

网友A:
看样子楼主对手机刷机软件业务不熟悉  手机刷机之前最好先双清下  这样刷机才能稳妥点  度娘有教程 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楼主对手机刷机软件业务不熟悉  手机刷机之前最好先双清下  这样刷机才能稳妥点  度娘有教程 我就 ...

看了百度了,双清不会弄丢系统吧,另外这机器双清不知道按哪些键,音量-和开机键同时按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百度了,双清不会弄丢系统吧,另外这机器双清不知道按哪些键,音量-和开机键同时按没用

关机状态下音量+-同时按住再按电源键或者音量+按住再按电源键 看看能进re模式不  要不然就直接刷吧

网友C:
台电的平板就是个辣鸡   双清电脑就没有资料了 记得备份。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在工厂里整天就是跟这个recovery模式打交道。可是我还没真正的刷过手机,厂里做的都是安卓的各种奇形怪状的掌上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电的平板就是个辣鸡   双清电脑就没有资料了 记得备份。

原谅我也不懂,是差不多恢复出厂?

网友:
估计你买到那种拆机电池了。电池水很深的。

网友:
台电垃圾死了  我买了个X901 垃圾   用段时间不爽一拳触屏列    内屏.主板 好的 拆配件 需要配件的联系价格优惠

网友:
我用的小米1代平板16G的  加装32G内存卡  店铺吃住一体  我家小孩天天抱着玩  下载了几十个宝宝巴士的游戏  显示高清触摸灵敏  耐摔耐踩  我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