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W6500-D03上内存就掉电,给点意见!

楼主(2016-08-24):
板号;w6500-d03
开机后独显的电压没有以外,其它电压都正常,触发电流到0.7A左右就掉电,用波波对比是1.5V这个芯片先掉,芯片是G5616的找不到,有时候加热芯片和周边又能正常,冷机后故障还原。怎么办?这个芯片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
买芯片换啊,还用教你吗

网友:
找马云 购买 芯片

网友A:
我手上有个宏碁也是装内存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个宏碁也是装内存掉电。

刚才把机还给客户了是CPU坏了,客户是一妇女和一儿子两个极品,要我260元给他换CPU,一个四代I7网上要1300多,不包说是说好价的,然后说我坑人,骂骂咧咧的一对无知无理的样子。好横的那种!

网友:
不用理他们

网友:
买芯片不行吗?非要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