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卡LOGO 画面停在ASUS

楼主(2016-08-24):
大家帮忙看看,ASUS K45D卡在LOGO画面上。
卡LOGO

网友:
IO换过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外设电压都量过了,怎么还是卡。

网友:
北桥胡问题有可能

网友:
板载内存坏的也多

网友:
bios刷过了吗 内存是板载的就屏蔽下加装内存条 还有不装硬盘也卡logo吗 外设全部取了 都试完了就动大芯片吧 桥 EC

网友:
你的弄好了没?

网友:
我的没有半载内存,也卡LOGO

网友(2016-09-23):
怎么不换南桥啊!

网友:
换南桥刷BIOS试试了

网友:
刷BIOS试试,硬盘拨掉呢?

网友:
是不是卡什么外设了

网友:
你不先干BIOS?

网友:
刷bios,华硕可多bios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