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芯片

楼主(2016-08-24):
请师傅们教教,现在较新主板上的cpu供电怎么换想学习一下焊接技术。维修视频也可以。谢谢

网友:
你是指QFN芯片么?

网友:
QFN的话如果是换新的一定要先上锡,然后再吹上去用烙铁补焊

网友:
迅维视频里面就有QFN的视频教程。

网友:
qfn芯片  不分 主板新旧  只要是qfn的 换法都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