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41V-U双故障维修:无复位+修好后进PE掉电

楼主(2016-08-24):
中午客户拿来一台故障机说开机无显, 上诊断卡主板复位灯亮,报主板故障维修费用80(不要说哥的价格贵,哥的技术不是白菜,新点的主板我这边都是100起步),客户同意后开修。测量全板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就是没有复位电压。先拆COM口芯片, 拆后面你们懂的------一个鸟样!突然想起主机后面挂了一个白色的USB网卡,是不是板载网卡引起呢?不管那么多,干了再说。 拆完以后可以开机跑码了,准备收工时发现一下子世界安静了,什么情况??掉电。*脏话*,再回来把当年鼎鼎大名的XLL假固态换了未果。 不小心瞄到CPU供电芯片氧化严重, 不管了先换个再说。换完后测试一段时间确定没有再掉电了。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BIOS难找,发现论坛没有,顺路上传上来。备注:图片是修好以后拍的,维修时没空。

网友:
刚入门台式机,还不知道诊断卡 那几个灯何种状态是正常呢。  示波器用习惯了

网友A: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哈哈,80块钱的价格很好了。才G41

网友:
好清晰的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B:
加分。抵制乱拼价格搞乱市场的。

网友:
是直接的散客吗    80块也不算高了  换芯片麻烦  辛苦费了

网友C:
这是不是就CPU那里问题导致的 网卡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是就CPU那里问题导致的 网卡没问题

不是,原来是一通电几秒就掉电,并且无复位。是网卡芯片短路引起的。拆掉网卡芯片后才跑码,不过进PE滚动条掉电。过来一天了客户没有过来,应该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抵制乱拼价格搞乱市场的。

是啊,价格是同行搞死的,我一般都很坚定,假如客户说哪里哪里修好才**元,我就说那你拿去那边修吧。我这边开了两个店面一公里内上门费都是30元,就算压个水晶头都是这个价。

网友D:
供电时钟都正常,下一步不是应该查PG吗,为什么要拆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时钟都正常,下一步不是应该查PG吗,为什么要拆外设

拆外设是凭维修经验来的,以前经常修到945G网卡,G31 com芯片等损坏造成供电正常无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时钟都正常,下一步不是应该查PG吗,为什么要拆外设

并且你这里也错了,PG是在复位以后。

网友:
没看见XLL电容啊,想加深影响记牢它

网友:
g41这个价格可以了 维修费

网友:
还没有试过拆网卡好复位的

网友:
技嘉的G41是有COM口芯片坏拉低复位的 不过这种少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哈哈,80块钱的价格很好了。才G41

要是俺修  直接换块945的给他  收他200   还把他主板和DDR3留下    修个主板折腾几个小时   收个80块还内疚  还会返修
上次俺家马桶堵了  人家上门机器咕噜下  5分钟搞定  100块砍价半天都没少

俺这行都是同行搞死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