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5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8-24):
客户的c455开机不显示,没拆机之前电流上1a跳变一次不显示,拆机单板电流0.5不动,刷了bios,amd集成的,桥  cpu在一起,没思路了,求高手

网友:
这机子南桥出问题多吧

网友:
应该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这板子有有多种,bios也不通用

网友:
刷bios开机白屏一闪一闪,桥都在cpu里面

网友:
你修好了吗?我也遇到这个机器,开机屏不显确定不是暗屏的

网友:
正好有一块这个板子!现在电流上到0.6不跑马!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没有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