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N68D3L 怪问题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6-08-24):
台式机主板一块,铭瑄AM2小板 DDR3 板号 N68D3L 可以点亮 在BIOS里面或系统下用鲁大师检测 CPU显示负49度 主板温度96度 并且温度无变化 已刷过BIOS了 故障依旧, 不知怎 么解决,望高手指点 !
cpu

网友:
找一找IO附近有没有热敏电阻

网友:
或者CPU附近有没有温控芯片

网友:
你不看它温度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看下桥温度是否真的过高。如果过高的话处理一下。如果误报的可以不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