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he1-cl20,che1-cl10触摸失灵(转载)

楼主(2016-08-24):
顾客手机全屏无触摸,按侧键开机键有反应。10秒强制关机,然后开机后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用半个多小时再次无触摸。经互联网研究,飞线修好。

网友A:
是进水了吗?我也有一块平板触摸屏不能用,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B:
楼主是借了个1.8的供电过去 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借了个1.8的供电过去 是吗

对,这个供电不稳定

网友:
经验帖,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进水了吗?我也有一块平板触摸屏不能用,不知如何下手

查下屏线接口定义啊,测量啊

网友C:
你说的情况不是短线应该是,元件阻值温度升高后有变化,这个方面更大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情况不是短线应该是,元件阻值温度升高后有变化,这个方面更大些啊,

这个手机我拆开看到触摸排线接口有腐蚀的痕迹,客户也说手机摔过,我只是加焊一下,用了一晚上又不行,结果直接飞线。放了2天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屏线接口定义啊,测量啊

这种机子的图纸不好找 ,楼主说的插定义 一般怎么查 百度还是外网?

网友:
图纸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