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141求助

楼主(2016-08-24):
y400 机器正常使用用鲁大师压力2分钟掉电  掉电时的温度是70度  有时能5分钟跑90度 也掉电 求助有修过这机器同样故障的吗

网友: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机器还在弄

网友:
有解决的吗?遇到一样的,进系统两分钟掉电。

网友:
论谈上有说BIOS坏,有说EC脱焊的。我的板号是A141的,在测试机不小心把EC烧坏,订了一个,换上测试OK,不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