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板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08-24):
工控板不显示维修:
很老的板,拿来时都是灰。内存为SD内存,内存工作电压3.3V。通电测量发现无CPU供电(正常为1.8V),测量对地值正常,发现控制IC为ADP3170,IC的VCC16脚电压只有0.5V(正常12V),此脚对地值为18。拆掉大个的滤波电容,对地值正常,上电顺利显示。

网友A:
经常遇到短路的,拆了芯片直接好,可惜没有备货    客户还急着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常遇到短路的,拆了芯片直接好,可惜没有备货    客户还急着要的。

你那一般报价多少钱?

网友:
一般就30大洋吧!

网友:
工控板啊!!,300大洋还差不多。

网友:
楼主 这板子要在我们这最少300!

网友C:
30也太少了,最少也得上百吧

网友:
工控的低于三位数都是乱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也太少了,最少也得上百吧

不好意思,少了个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那一般报价多少钱?

换芯片基本50以上,不过也要看电脑价值。灵活对待

网友:
这样价格就是自已乱作,那还有明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基本50以上,不过也要看电脑价值。灵活对待

要根据板的用途来定价格,不然维修真的混不下去了。

网友D:
楼主秒杀     就是价格报的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秒杀     就是价格报的太低了

楼主报价3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根据板的用途来定价格,不然维修真的混不下去了。

是的  灵活对待

网友E:
这钱捡的真不错   拆掉的那个电容是贴片的吧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钱捡的真不错   拆掉的那个电容是贴片的吧

是的,同行拿来的,不好意思多要钱。

网友:
yanggonglei 2016-8-25 15:48
同行的这个价格不错了 赶上修苹果了

网友:
300大洋还差不多

网友:
收同行多少钱

网友:
滤波电容短了

网友:
少了没意思 前几天我修了一个 要价100 时钟芯片虚焊

网友:
工控板维修价是很高的,但我们这边的老板都一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