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0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6-08-24):
今天收到一个e40笔记本 ,来时是不开机,待机电流正常 3v 5v都有的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这个机器不开机ec  blos容易坏 。主板还没拆出来就把触摸板拆了,想偷下懒直接刷个blos。以为捡漏。谁知道刷好之后插上电还是老样子,没办法拆机看到背面进水了。
原来是rtc没有电所不开机,迅速处理好电阻换掉3.3v正常了 。还是不开机 ,这里里南桥很近,想想应该南桥里面应该也有进到吧。马上涂点焊膏上bga加焊一下 注意不要温度太高要不桥爆锡就麻烦了 桥是黑胶的 。完事后插电电流一路小跑亮机。叫徒弟装好机器他说进不去系统,一看原来是1802无线网卡报错, 赶紧把原来备份的ec blos刷回去就顺利开机 顺便把blos传上来吧

e40EC 不会1802 .zip

网友A:
加焊时候需要用什么东西支撑芯片吗?防止芯片塌下去  爆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时候需要用什么东西支撑芯片吗?防止芯片塌下去  爆锡

控制好温度就可以

网友:
像这种进水的 一般温度控制到多少度比较好。既能把水弄干 板子还能没事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南桥进水,BGA烘干就就行了

网友:
你用女人吹头发的也可以烘干啊 吹着转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控制好温度就可以

版主有没有用热风枪拆装过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有没有用热风枪拆装过南桥?

现在bga基本都普及了,谁用风枪拆南桥

网友:
我刚碰见一个进水的,飞的线,I/o没有开启信号,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