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9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8-24):
昭阳e49 不开机,实测主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3.3v 5v 无,测51225 3.3v 5v线性电压有,6脚 20脚en控制信号无, 查该信号来自ec NPCE885GA.查ec 工作条件 待机供电有,ec复位有, 怀疑有程序,查bios u6001 8脚无供电可看出待机不读取bios 程序。那就更换ec试试,查下芯片手头没有NPCE885GA, 只有NPCE885LA,查论坛有人说可以代换,换过后上电 电流上去了, 这款机器不加cmos电池是自动上电的。

网友(2018-09-05):
换EC解决 不错哦

网友:
显存供电好像是1.5吧,你看看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