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L 开机出现0271:Real Time CLock Error-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

楼主(2016-08-24):
联想E49L 开机出现0271:Real Time CLock Error -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
                           Fan Error.
                           Thermal sensing error.
出现这三行之后就自动断电,主板是集成显卡,板号:11310-2 LSS-1 MB,换了CPU,换了风扇,换了温控IC EMC2103-2 还是一样,请教哪位高人帮忙解决。

网友:
还将BIOS也刷过了N遍结果一样

网友:
风扇是正常运转的

网友:
找个BIOS试下,可能

网友:
这不是日期错误码,改一下日期试试吧

网友:
不能进入BIOS,出现这个画面10秒钟后就会断电,键盘根本用不了

网友:
外设没问题就写BIOS

网友:
这有点像时间日期报错

网友:
不是风扇坏了么?

网友:
风扇没有问题

网友:
风扇换了试了没   可能风扇自检问题  肯能转速达不到要求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